关于步进电机噪音的分析

楼主(2011-03-07):
关于步进电机噪音的分析,我个人分析总结如下:
步进电机噪音分析
1.未采用细分控制
2.电流过大,细分精度不够。
3.电机本身的共振频率
步进电机噪音分析(采用高精度细分后仍有的噪音分析)
1.
由于速度不平滑,负载惯量过大,造成的过冲现像。
(调整速度曲线为指数或S曲线,或是速度精度不够。)
2.
由于采用H桥驱动相电流,(PWM)造成的电流不平滑现像的一个高频噪音。
(采用慢衰减模式)

现在我采用的STM32驱动的步进电机,由于未采用DSP处理,
速度精度是不够,在低速的时候仍会有一些噪音在62DB
还请高手指教如何让噪音更小 在50DB左右。或是采用DSP处理器会得到改善吗?
另外,我记得上次不知道在什么资料上面看到一个步进电机噪音的数学模型。
上面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A:
现在采用的STM32驱动的步进电机,由于未采用DSP处理,速度精度是不够,在低速的时候仍会有一些噪音在62DB

关于这里, 我觉得你是否对电流控制了吗, 是怎么控制的呢? 未必 DSP 就一定有多强, 还是看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普通的做法电流的算法都是在控制器中来做的,这样很难做的很好,目前有的比较好的专用芯片中集成了电流的平滑控制,混合衰减功能噪音非常小

楼主:
现在采用的STM32驱动的步进电机,由于未采用DSP处理,速度精度是不够,在低速的时候仍会有一些噪音在62DB

关于这里, 我觉得你是否对电流控制了吗, 是怎么控制的呢? 未必 DSP 就一定有多强, 还是看你怎么处理的 ...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DSP有浮点运算,可以实时的生成速度数据,我用STM32是做的速度数据表,是固定的。
比如我用STM32举个例子:我现在用二相步进电机 一圈200步 按128细分来算 一圈就25600个细分 如果做速度控制一圈 那么就得有2万多个数据在存在FLASH中,是不太现实的。那么我就只有缩小,这样速度就没那么细,在低速的时候,噪音会明显,我认为的。

楼主:
普通的做法电流的算法都是在控制器中来做的,这样很难做的很好,目前有的比较好的专用芯片中集成了电流的平滑控制,混合衰减功能噪音非常小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是采用专用的细分驱动IC NJU3771,带有混合衰减模式,但噪音仍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我就是想做得更小点。所以来这里请教了,多谢你们的回复

楼主:
我不是发错地方了吧,还是没人愿意讨论一下的!

楼主:
没人,帮我转到技术交流算了  我再发一次。。。??

网友C(2012-06-21):
回复 楼主:
128细分,只要存128个数据就行了。

网友D:
8# eydj2008 还有一种情况,在低速情况下,摩擦负载太轻,造成单步响应超调,会发生振荡,步进电机适合做摩擦负载驱动,摩擦负载对于步进电机来说是一种阻尼负载,步进电机驱动
大的惯量负载,不适合。

网友E:
步进电机需要用丝杆吗?-----

网友F:
STM32在速度应该不存在问题,我们用STM32做的PMSM都是足够处理的

网友G(2012-08-02):
8# eydj2008 还有一种情况,在低速情况下,摩擦负载太轻,造成单步响应超调,会发生振荡,步进电机适合做摩擦负载驱动,摩擦负载对于步进电机来说是一种阻尼负载,步进电机驱动
大的惯量负载,不适合。
...
引用 网友D:
对头,细分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