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铺铜问题

楼主(2011-03-07):
PCB上的电阻啊、电容啊、长的椭圆的方的芯片引脚啊,我想要把整个引脚都铺上铜,怎么设置哇,求赐教,谢谢!

网友A:
取消热焊盘属性

网友B:
单面板做直接连接比较好,但双面板、多层板还是做热焊盘比较好,不然焊接,维修都会产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