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的URC

楼主(2011-03-07):
^SIS: 1, 0, 13, "The network is unavailable"
^SISR: 1, 2
^SISR: 1, -2
在调试MC55时遇到上述的URC,前面两个看懂了,请问高手最后一句^SISR: 1, -2作何解释?

网友A:
去看模块的手册。

楼主:
我确实已经仔细看过手册,才发了帖子。回头再仔细看看吧。

楼主:
回头又仔细搜了一回与-2有关的(在AT指令集)里面,仍然没有看到这样的指令,网上也没有查到,只看了一个
^SCTM_A: -2 Alert: Battery below undertemperature limit. Engine switches off.只找到一个这样的,可又和我那个似乎没关系,纠结中,希望各位大虾见到过这个代码的好歹给点提示啊

网友B:
AT手册里面写明的,-2表示此socket的数据已经读取完了,可以进行close操作

楼主:
不还意思,以前我的手册不全,后来我也看到了。谢谢你这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