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电流mosfet并联疑问?

楼主(2011-03-07):
方案确定十分关键,请各位大侠帮忙把把关!!

要做一个低压大电流的变频器,参数如下
额定电流:160A
输入电压:直流60V
目前方案是用IRFP4568(150V,170A)并联实现,每个桥臂10个管子并联。

问题:
1.请问并联的管子数量是否合适?
2.并联mosfet的驱动设计采用什么方案好?每个管子用一个驱动芯片,还是10个管子共用一个大功率驱动?

楼主:
补充:变频器峰值电流可能会到300A

网友A:
10支并联未免太多了,机械结构电气结构都不容易安排。而且,余量似乎没有必要这么大。
每支管子一个驱动芯片,你能够保证这些管子同步动作,一点时间上的先后误差都没有么?

楼主:
mosfet标称最大电流170A,但是看芯片封装很小啊,管脚的宽度只有1.7mm, 按照管脚的宽度,感觉只能走30多A的电流,所以才想并10个。

网友B:
可以尽量减少引线距离或是直接飞线处理。

楼主:
请问伟林10个mos并联多不多啊?

网友B:
有点多了,毕竟你所采用的mos的电流值已经足够大了。

楼主:
多谢maychang和伟林电源
那我并联五个怎样?
过几天买个叉车变频器解剖了搞一搞结构!

网友C(2011-04-09):
看来并联驱动的需求还是蛮多的啊?前天刚弄了个低频线性驱动的并联方案,试验效果满意。
过几天我搞个电路来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