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一款mcu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1-03-07):
我向大家请教一下,我是新手,我现在要做一个产品功能如下:
9v蓄电池供电,通过薄膜开关(带LED一键开关)控制电机转与不转,电机的工作参数是电压是9v,电流是0.12A。

请问用哪款MCU好?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你的要求,要不要做电流检测,之类的功能,ic是不一样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

网友B:
不用单片机啊,直接按键控制继电器或者mos管好了。

网友C:
单键开关的话,用D触发器+MOS管(或者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D:
LS正解,随便找个CD4013、CD4017即可,不到一块钱

网友E:
只要是个MCU基本都能完成这个要求。

如果要检测电流,可以选带AD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