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1-03-07):
如图示的电路,Q2和Q3构成反馈放大,放大倍数应该为1+R8/R9=181,但实际测量的放大倍数只有100倍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因为开环增益不够,同时闭环增益定的太高。

网友B:
开环增益不够,不满足深度负反馈的条件

网友C: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运放相比,差的远,不可忽略。

网友D:
放大倍数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来提高开环增益啊,谢谢!

网友E:
如果开环增益可以做到100的话,就不至于差这么多。你再调一下工作点,还有就是负载效应。输出再加一级射级跟随器,提高输出电阻,来增大开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把工作点修改了一下,效果好多了,我再试试加射极跟随,谢谢!

网友F:
我发觉这个电路好像有点问题, Q2和Q3的反馈R8怎么缺少一个隔值电容, 你加个10uF的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要加隔值电容呢?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射极跟随可以提高放大倍数,但是在电路中参数下,会发生失真。修改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后,放大倍数的改善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