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过大保护电路

楼主(2011-03-07):
各位帮我看下这个保护电路有没有缺陷,
设计目的是防止输入电压过大时对后面IC的破化,设定当5V_IN大于6V(大约6.1V)时,通路上的MOS管关闭,保护后面电路,VPM2026,PMOS管,VGS=-4.5V时。可以输出3.3A,这个管子大概在导通电压最低在-0.6V时导通。 DC_IN后面是连接DC-DC的、VDSmax=-20V,VGSmax=+-8V。

5V_IN是接适配器的,因为一般有5V,9V,12V等适配器,设计是5V适配器接入,电路是防止用户错误接入大于5V适配器 对后面电路的保护。

楼主:
怎么没人来看下啊,各位高手

网友A:
原理没有问题。高压时Q3截止。

稍微有点问题的就是上电瞬间,运放和三极管的延时,会导致Q3导通一下。
还有就是5V导通时,如果你板子的电源有个大电容,那会对Q3有个电流冲击。建议运放那加一个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Q3的输入就是想直接模拟DC上电,所以开始的导通瞬间Q3导通是不要紧的,因为输出那端是DC-DC,您所说 的5V导通时,如果板子上大电容,会对Q3有个电流冲击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没有大的问题啊,不过当不停的快速上电时,D端会有比S端高的电压,这个MOS管VDS最大可以到-20,当VDS=-5V时,ID可以到-3A,我觉得应该VDS不大可能超过-5V,因为再大的话,Q4就导通, 不过前面加个20V左右的功率TVS管,估计会好些,您觉得呢。

网友A:
如果是12V适配器上电,Q3也会瞬间导通一下。

Q3电压应力没关系。OK。
主要是电流应力。
因为Q3主回路上没有任何东西,如果后边是大电容。(只是猜测有大电容)
上电后5V 直接对电容充电,电流还是很大的,Q3工作状态根据线路阻抗来推算,可能会工作在放大状态。会有点功耗。

两个都是可能,可能你的电路实际这些问题不会受影响。

网友B:
学习了一把了,用差分放大器做电压比较
做输入电压的控制...
有点意思:)

网友C:
我觉得用431做比较好一点,运放本身的耐压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楼主:
后面是直接推动DC-DC器件,假设Q3上通过2A的话,这时导通电阻大概在60豪ohm的样子,估计会有240mw的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C:

LM393是2-33V工作的,这个不是运放是比较器,所以耐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好像有几个地方要改进,稳压管要取小点,估计搞个1.8V就足够了,第二点是稳压管串的电阻大了,搞了2.2K估计就可以了,可以让稳压管快速达到稳压状态又不至于超过他的最大电流、

网友D:
不太懂,来学习的

网友E:
能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有很多的。

网友F:
后级有稳压,楼主的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G:
没有问题

网友H:
DC_IN 上最好要有个几十uF级别的电容。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有缺陷,稳压管精度不够,而且容易受温度影响,后面MOS还需要再加一个反保护的,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I(2014-12-14):
我来 推荐一个 简单的  过流 过压 保护 模块 吧
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