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输出相互影响

楼主(2011-03-07):
3842电路的开关电源,输出两路:5V/4A和12/1.2A,5V是主电路,通电有以下输出,
两路都空载时电压,5V输出5.01V,12V输出13V,
5V满负载时,12V空载时,5V输出5V稳定,12V变为11.8V,
5V空载,12V满负载时,电源输出打嗝,5V在0-3.8V间跳,这个怎样调整解决

网友A:
变压器两组次级(12V和5V)漏感不成比例。
如果5V与12V输出共地,从12V绕组上抽个头作为5V输出,会好一些。

网友B:
1、并绕同层;
2、双路反馈;
3、双路做抽头引出;
4、加大假负载;

楼主:
感谢MAYCHANG和伟林两位老大的解答,两路输出的时候,如果12V负载加重的话,5V的电压就降低,会不会是降的占空比太小了造成的,因为空载时的占空比已经很小了,另外请问假负载的取值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B:
一般是根据你输出实际情况而定,基本条件是保证能工作在最小占空比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