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谢了

楼主(2011-03-07):
在protel DXP 画完原理图导入PCB后 为什么DSP,和 68001芯片引脚都变绿了?

网友A:
规则设置设置问题,最最小间距大于DSP和 68001芯片引脚的间距。所以显示绿色错误报警。

网友A:
你可以修改规则里的安全间距,略微小于焊盘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