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1-03-07):
我采用TI公司的TPS65130设计了一个+5V转正负15V的模块。但是等做完板子之后发现输出不对,其中正向输出才3.6V左右,负向输出才-1.3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电路设计时参考的PDF给的典型电路,部分参数是通过文献给的计算公式计算而得。由于买不到TI公司推荐的肖特基二极管,所以选用的IN4001,电感只是取得4.7uH的电感,也未用推荐的型号。经测试,输入+5V电压正常,附上我画的电路图和PDF文件。静待高手帮忙,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A:
查看一下波形吧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你的电感选用的是多大的功率电感的?

网友B:
查看一下波形吧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你的电感选用的是多大的功率电感的?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

网友A:
恩,芯片如果有没有正常起动的话,输出电压是有问题的
我之前用过的一个芯片也有此类问题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PCB Layout造成的,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里面也遇到过5V转-5V时,产生的电压只有2.6V的,后来查看电感两端发现了问题
不过这只有重新做设计才能解决的。
以上只是个人想法,楼主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的。

网友C:
初步估计是你的电感及二极管选择不合理导致的。

建议你提供一下该芯片的datasheet及你的计算公式以供参考。

楼主:
2# Hu.Te 电感我是找了一个4.7uH的,功率不知道……
能告诉我具体查看哪些结点的波形吗?除了输入端和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datasheet我已经上传了

楼主:
3# bijibenweixiu 能告诉我具体查看哪些结点的波形吗?除了输入端和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所说的电感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布局问题造成的吗?

网友D:
开关电源中的肖特基二极管不可用普通整流管代替,后者的工作频率不足,电感的参数也要注意,频率、Q值和电感量都要满足,反馈采样点的选择和PCB布线也有讲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10楼:那个IN4001是不是普通的整流管啊?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输出输入端的波形,比较稳定。
经过调整反馈回路的电阻值输入端保持在5V左右。正向输出端保持在4.7V左右,但是输出端才-0.7V左右。测试了引脚间的电压发现FBP引脚根本达不到PDF所说的典型电压1.213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又要根据什么修改呢?
现在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感还没买回来,一直采用的原来的。

网友D:
4001是常规整流管,工作频率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
现在的情况是:调整后面反馈回路的电阻值不能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效果。是不是芯片已经烧坏了?

网友C:
谢谢大家!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输出输入端的波形,比较稳定。
经过调整反馈回路的电阻值输入端保持在5V左右。正向输出端保持在4.7V左右,但是输出端才-0.7V左右。测试了引脚间的电压发现FBP引脚根本达不到PDF所说的 ...
引用 楼主:

此芯片正端输出是一个BOOST电路结构,负端输出是一个BUCK-BOOST电路结构。

其反馈参数主要是由R1、R2、R3、R4来决定,当然,电感的参数也不能忽视,其电感参数选择公式中就可以体现(你提供的资料的第24页),续流二极管要选用肖特基二极管,不然会影响到你的带载,甚至于空载工作不稳定。

这几个关键参数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请认真按照标准资料提供的计算方式进行确认,并选用合适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
因为TI推荐的肖特基二极管还没到货,现在仍用IN4001做的,我选TI给的参数使正向输出+8V,经测量正向电压先从9V左右逐渐降低4.7V左右,并保持稳定。造成这个原因的是不是就是因为选的普通整流管造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现在我已经全部换上TI公司推荐的器件,但是仍然出现以下问题:
(1)按照PDF资料上的给定参数,使其正向输出8V,负向输出-6.3V。经过测量得到其正向输出达到+9V,负向输出达到-7V,稍有波动。经查发现FBP引脚端的电压达到1.4V左右,超过芯片资料的最大值。如果按照参考电压为1.4V计算的话,正好得到测量的输出电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你是用什么测量的设备测得1.4V电压?
另外你调整取样的电阻,输出会有变动吗?
拉载后输出电压的情况?

淘宝网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p;shop_nick=roy_158
旺旺:roy_158
QQ:52592506
E-mail: roy_158@163.com
专业电子零件销售,及技术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
调整电阻R1R2R3R4的阻值输出电压会发生变化。
带载还未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是不能带载运行,在正向输出端加上一个100R的电阻,其正向输出电压由原来的+9.3V降到4.6V,输出电流才0.5mA,负向输出电压激增到-11V左右。当正向输出端接上200R的电阻时,正向输出电压才8V多,负向电压直接超过负向输出的最大值。请问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且该如何解决?经查,发现FBP引脚的端电压始终大于PDF默认的1.213V?请问什么原因造成FBP引脚的端电压不正常?且该如何解决?

网友E:
调整电阻到合适电压后,尝试带载。带载后不在范围内再调整!

网友E:
可进行带载测试,电压不在范围内再调整电阻。这是试验方法,要注意观察各部分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