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选个单片机唉

楼主(2011-03-07):
好久没做东西了,对新型单片机的功能都不太了解。现在要做一个小东西,需要2路A/D,4路D/A,请问还有单片机直接带有这么多模数转换模块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D很多单片机可以满足,但是4路D/A好像比较困难

网友B:
不知道你的D/A输出什么信号?如果是电压就用4 channel 的PWM

网友C:
楼上的办法, 倒是个比较现实的办法. 只是楼主的 D/A 到底要达到啥要求?

网友:
恐怕带4路DA的很少,PIC没有

网友D:
不行就外扩吧,靠谱!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的D/A就是想输出一个0-5v的电压信号,作为一个虚拟的传感器信号送给上位的cpu。keithyang你好,你说的有四路PWM的cpu能提供一些型号吗,谢谢了!

网友E:
可能八位的单片机很少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啊,可以试试32位的ARM,很多的

网友F:
4路PWM的我有些MCU带的,其它要求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