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on insert tool(v3.1)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用Option insert tool(v3.1)将OBJ目标文件转换成WRP文件时出现Conversation is not complete!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没有转换成功吗

网友A:
是没有转换成功。option insert tool需要做三步动作,第一步:打开OBJ文件;第二步:选择IC型号 ;第三步:选择option;以提示来看,有可能OBJ的文件长度与型号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