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频段无线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1-03-07):
如:在同一频段有2个或2个以上的无线信号,如何避免发送数据时它们之间的互相干扰的问题。(哪位老师有经验请说说方法)

网友A:
我菜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等高人解答

网友B:
错开发射时间,即所谓的分时。

网友C:
这需要协议协调。

网友D:
自动调频?

网友E:
还真没听说过同频干扰也能解决的,除了分时

网友F:
使用CDMA就能解决同频干扰。

网友G:
可以参照PT2262跟PT2272,加一个地址码控制

网友B:
在窄带信道上加地址编码也不能避免互扰,除非是扩频信道。

网友H(2011-04-07):
纠结,碰到干扰情况,那该如何快速恢复网络正常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