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若都浮地,线缆接口是否就不必用光耦了?

楼主(2011-03-07):
如题,两个设备距离几百米,之间有通讯线相连。若两端的设备都浮地,线缆接口部分用光耦是不是就没什么意义了?
急求指教

网友A:
re LZ:

两端都浮地不说明两端的压差就会小,特别是如此远的距离。是否用光耦,还得看具体设计(包括环境和接口特性)。

楼主:
我原本主要考虑接口抗干扰问题,两端都浮地的话,是不是对共模干扰或工频干扰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B:
浮地与抗干扰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长线通讯的主要干扰源来自线缆的电磁耦合,浮不浮地,干扰照在。至于是否需要光电隔离,关键在于应用现场的电磁环境,如果是做批量产品而非个别的工程,隔离是有必要的。

网友C:
隔离是必须的,距离比较远,要防止浪涌之类的,至于浮地,这个跟隔离的目标是不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