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的启动程序如何编写(bootloader)

楼主(2011-03-07):
弄了半天的DSP,到现在才发现,居然还不知道如何让程序在DSP上开机运行。
    希望大侠指导!
    我希望能够通过JTAG接口,将DSP的程序写入一个EEPROM中,此EEPROM与DSP的McBSP0连接,设计使用SPI加载启动模式。现在的难点是如何实现这个过程以及BOOTLOADER的编写。希望大侠指导呀!!
    超级郁闷中!求解惑!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例程、教程奉上!小弟将感激不尽!

楼主:
在开机的时候,DSP能够自动从McBSP0的那个EEPROM中读取程序,然后运行!

楼主:
难道就没有谁能给我点指示么?

网友A:
刚从网上搜了一下有这个教程-spra375f.pdf, 楼主不会没有吧?
里面写的很清楚,我的理解大致就是:
硬件将你的BOOT模式配置成SPI EEPROM, 然后将McBSP0与EEPROM相连.
软件用工具创建你的BOOT TABLE,写到EEPROM里面就可以了,剩下的就交给BOOTLOADer自己了,BOOTLOADER是TI已经写好的固化在ROM里,不用自己写.

楼主(2011-04-07):
那就是说,  我有了 .out 文件,然后使用 CCS 的工具  将 .OUT 文件转化为 .hex55 文件,然后再建立一个eeprom的擦写工程,将.hex55文件的内容写入EEPROM中,然后断电,在GPIO配置正确的情况下,DSP会自动从EEPROM中加载程序,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