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象限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这个为什么也你能触发呢始终搞不明白

网友A:
双向晶闸管内部等效电路,

楼主:
你这个图是从哪弄的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

网友A:
自己琢磨的,

楼主:
:lol还有没有再通俗点的

网友C:
可以用万能表的二极管档测试G极和S极,正反测试,然后看一下表头的显示,再想其中的意义。
你就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