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设计请教

楼主:
本人设计的液晶背光灯电路,LED定做液晶的背光灯,文档中给出LED工作电压3V,电流20mA,如下图LCD1为msp430端口控制,三极管为8050,电路的工作电压为3V,R30为10R(led起码得串联一个电阻吧),那么LED工作电压就不会达到3V,经过计算8050基极串联电阻为R31=(3V-0.7V)/(20mA/100)=11.5k(100为放大倍数),选取R31为10K,那么请问我这样的计算和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1-03-07):
还望高人尽快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人指教呢?我说的不明白么?

网友A:
三极管这里是开关作用,和放大没有任何关系,你就当个开关用,当然会有一定的压降

(VCC-3V)/20mA,就是该串联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没错,但通常情况下起开关作用时三极管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么?而现在我判断不了三极管是否工作在饱和状态。还有我的vcc就是3V,我想要问的是基极电阻R31是否合理

网友B:
过来学习下下

网友C:
R31取1k,让它处于深度饱和状态。

网友D:
如果背光灯是3V工作电压,那么就不要再加什么限流电阻了,晶体管的饱和压降都会试背光亮度下降。另外要注意MCU的驱动能力,最好采用负逻辑设计即0有效,用PNP管驱动LED背光,这样上电瞬间不会有背光非受控的闪烁,而标准MCU的IO是弱上拉型的,下拉驱动能力比上拉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chunyang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一下电路,可是仍然不知道基极电阻R31的计算(pnp三极管不太会计算)用的是8550PNP,希望老师能指导一下。

网友E:
Q1发射极接到VCC,集电极接到LED,R31取1K,让PNP处于饱和状态就可以啦。你这种接法我以前没看到过,应该也可以。基极电流也流过LED,应该更亮一点。

网友F:
如果LZ的VCC仅仅3V用8550更加不合理。LED 3V + 发射结电压 0.7V > VCC 了!
用NPN8050. 由于LED是含有3V控制源的器件,8050很不容易饱和。去掉R30。 R31 从10欧 ~ 200欧。由试验确定。一定注意430 IO口驱动能力够不够、VCC电源功率够不够。否则,LED一亮。CPU430可能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糊涂了,整个电路的供电电压VCC也只有3V,怎么会有“LED 3V + 发射结电压 0.7V > VCC ”????

网友D:
15楼的描述是不够确切,意思应为我前面提过的工作电压问题。基极限流电阻用欧姆定律计算,先查背光的工作电流,由此得Ic,同时设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为100得出Ib,再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Rb,然后向下靠标准系列。

网友G:
整个电位器,一边调试一边看发光情况,觉得亮度差不多就他了!

网友H:
给LCD做背光,应该用恒流源给LED供电比较好.

网友H:
不知道LZ的开关控制电压是5V还是3.3V.
如果控制电压确定,上述元件数量不变情况下,可以改成简单的恒流,那样发光比较稳定些.

网友H:
改动后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H:
R30阻值计算
a)LCD1控制电压出自+5V单片机时,    R30 =(5-0.65)/0.02
b)LCD1控制电压出自+3.3V单片机时, R30 =(3.3-0.65)/0.02
上述计算中考虑基极电流较小,忽略R31上电压降.

网友F:
回16楼:“。。。。。。文档中给出LED工作电压3V”  就此以为楼主LED的压降为3V。对,通常LED压降不超过2.1V。通常1.7V。兴许我理解错了。

回17楼:你的计算方法是通常电阻负载的计算方法。我开始设计LED驱动也是如此计算。但很奇怪三极管就是不饱和。把基极电阻变得很小才行。当然LED是用PWM控制的。如果三极管长期导通LED肯定烧毁!

网友H:
由此得到
a)出自+5V单片机时,    R30 取220欧姆
b)出自+3.3V单片机时, R30 取130欧姆

网友H:
对于上面提到的三极管饱和,根据8050的放大倍数计算R31,取R31'<R31, 实际取R31/2就近电阻值.

网友H:
唉.....
LZ从开始就走偏了,电路不是看似正常就行的.
因为LZ那电路,只能停留在书本知识中,不可以拿到现实中用的!!!

网友H:
因为靠单纯基极电流大小来控制LED电流,是不可靠的.:'(

网友I:
8楼的,学习了

网友J:
用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