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有谁做过V5的千兆以太网

楼主(2011-03-07):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是接光纤还是双绞线
要是你用SFP的话,可以接到FPGA的MGT上面去
要是接双绞线,找个PHY芯片,转成GMII接口,接到FPGA。
很对PHY芯片自己也能接SFP的SGMII接口,这样就不用MGT了
使用FPGA内部的MAC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标题范围太宽了 主要看你关注千兆以太网的哪个方面 硬件还是软件 如果是硬件 采用双绞线接口 则直接按照ML505原理图来画就OK了 ML505原理图上的PHY芯片是MAVELL的88E1111,MAVELL可是PHY的老大。如果硬件采用光口,则按照楼上大侠的就可以了。
IP核方面 xilinx有一个TEMAC 非常好用。
你可以在google里面搜索关键字“可扩展的嵌入式网络平台” 介绍了xilinx的几种网络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二位。
我主要是做软件。开发板是ML505,使用双绞线的话。
IP核方面使用那个硬核  ll_temac 、FIFO 和 GMII核 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看到资料上面说要用powerPC处理器,请问可以使用microblaze么?为什么?是速度不够么?

网友C:
处理速度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用MB的话,在设计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而且有些应用能否达到要求也是需要试验的.
PowerPC是已经构架好的,从各方面来说,比MB要可靠,稳定的多.

网友D:
我是来偷学的。。。

楼主:
一个是解决方案。
还有一个官网上的:V5的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Hardware Demonstration Platform

Virtex-5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Hardware Demonstration Platform.pdf

网友A:
V5里面有硬MAC,也有软MAC
你要是用ML505,你就用硬MAC吧,后面布局布线容易些,用软MAC可能有些小地方还需要你自己调一下,你要是不熟的话,比较麻烦。

楼主:
我看到  V5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Hardware Demonstration Platform
里面用的也是MicroBlaze
实验室里只有V5LX110T,这个芯片没有PowerPC。
暂时先用microblaze试试吧。

网友A:
MicroBlaze是可以做这个的

网友E:
LZ需要搞清楚一下你要用千兆以太网做些什么事情。

以太网标准接口众多,要写的话可以写很长了。挑几个重点说一下:

1. 传输介质选什么?光模块还是双绞线?光模块用SFP/SFF,走1000Base-X标准直接跟FPGA的MGT连接。双绞线的话,Xilinx的板子都用Marvell 88E1111的PHY,一般会用GMII和SGMII。有MGT的芯片就用SGMII,没有的话就走GMII。

2. 需要完成哪些功能?
MicroBlaze/PPC都是控制器,跟MAC没关系。它们只是在一个Demo的系统里扮演主控器的角色,生成一些包,实现TCP/IP协议。
MAC层只是实现健壮的收发功能而已。如果只需要MAC层,那么可以用Coregen里的V5 Embedded TEMAC core。直接参考生成出来的Example Design就可以了。
如果要用处理器,那么就用EDK 建一个BSB Design参考一下。任何一块Xilinx demo board都有以太网peripheral,用ethernet_lite或者xps_ll_temac。其中lite只能跑百兆,xps_ll_temac能跑千兆,能选各种接口。
如果还要做TCP/IP,那么一般考虑lwip或者用Linux。lwip参考xapp1026。

网友F:
原来最重要的是到底用来做什么

网友G:
目前正在开发调试24口全千兆交换机!
希望到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共享成果

网友B:
14楼 高手

网友H:
增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用于做数据的高速传输,高速实时接受传感器网采集到的数据。由于传感器网可能扩张到很大、数据量会很大,因此要求最后能实现多条千兆以太网的并发传输。
目前是要先实现单条千兆以太网。

因为tcp/ip这不了解,所以担心microblaze的速度不如powerpc,不知能否满足TCP/IP。我会去看一下资料的。

十分感谢大虾帮我分析。

网友B:
RE: 20楼
做高速传输个人认为使用microblaze有点困难,以太网的性能和很多因素有关,你可以看一下
XAPP1026,里面有使用lwip协议栈在microblaze和POWER PC上面的性能测试比较结果。
XAPP1043,里面有使用treck协议栈在microblaze和POWER PC上面的性能测试比较结果。

网友C:
具体是那个IP,能否贴出来看下.有些IP是有Liences可以下载的.

网友I:
ML505上有光纤的接口原理图吗?我现在需要画一个光纤通信的原理图,以太网的已经画了,使用88E1111,但是光纤都没接触过啊?

楼主(2011-04-07):
xps_ll_temac  是软核还是硬核?

网友C:
xps_ll_temac  是软核还是硬核?
引用 楼主:

是硬的...总线方面是软的

网友C:
ML505上有光纤的接口原理图吗?我现在需要画一个光纤通信的原理图,以太网的已经画了,使用88E1111,但是光纤都没接触过啊?
引用 网友I:

借鉴一下V5 板子上的..光模块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解释下么。
是否可以理解成xps_LL_temac的MAC部分使用的其实是硬MAC,它只是像驱动一样提供一些将硬MAC的管脚封装好的接口函数?

网友C:
是的,MAC部分不是使用FPGA资源构建出来的..而是嵌入进去的硬核..对于它的控制总线是之后构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