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电平兼容问题

楼主(2011-03-07):
想用一款5v供电的芯片的中断口与arm9的中断口直接连,这样芯片的中断口就能发生事件时输出低电平触发arm9的下降沿中断,这样可以直接连接么?arm9的中断口能承受住这5V的电压么?当然输出低电平时是没问题的,主要就是这个中断恢复后的高电平,不知道arm9是否能承受,就这一个引脚而已,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了!望大虾指教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连接

网友B:
在2个口之间加个电阻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但感觉这和用GPIO口的灌电流去驱动一个LED灯有相似之处

网友C:
一般ARM9的IO电平都是3.3V的,你可以检查ARM9 的Spec,看是否有兼容3.3V/5V的 I/O电平 字样,
大部分的ARM9都可以支持5V的电平直接输入,但是注意的是ARM9的输出高定平仍只有3.3V

网友D:
最好不要这么连  这么连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E:
5v供电的芯片的中断口  输出的电平是多高了?

网友F:
3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G(2012-06-26):
分兩種: 1. 此ARM9 MCU PAD 是否為5V-tolerance PAD, 此I/O 可直接接5V signal, 但ESD 比較差. 2. 此I/O 為一般I/O, 若直接接5V signal 過來, 會造成ARM9 的VDD 被此5V signal 經由PAD 的protection diode 拉高到4V 以上, 所以需串K級的電阻(若此signal 沒有speed issue.), 這樣5V to 3V domain 的壓差減掉diode 0.7V將會落於此電阻上.

网友H:
5v跟3.3v之间肯定的需要匹配电平啊

网友I:
3楼的方法很简洁的,可取的,不过电阻的选取还是需要注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