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00V转直流5V电源

楼主(2011-03-07):
现在要想从太阳能发出的200V直流电转换成5V稳定电能给单片机供电,
初步设想200VDC斩波(PWM)后经降压型高频脉冲变压器传输,再整流、滤波、稳压,但在外界没有12v电源的情况下无法形成pwm波对电路进行控制,不知道能否在形成5v电源后反馈回来给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A:
什么意思?不能外加一个控制芯片吗?

网友B:
一般的AC-DC电源不都是85~265V交流先整流成直流,当然包含200V直流了,然后在降压转换吗?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变压器绕组提供辅助电源。

网友A:
从200v直流那取个电压给ic启动,然后利用辅助绕组进行续流供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