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led灯珠的耗电量是多少?一块锂电池供电给6个灯珠可以使用多长时间?请教高手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无解,LED的品种太多了,不指定型号规格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LED,还有电池也一样,一块锂电池的容量可以从数mAh到KAh,你用的是那一种?

楼主:
led就是手电筒用的那种   锂电池就是诺基亚的电池,800mA

网友A:
手电筒用的也有很多种,强光电筒和袖珍电筒用的差别大了。自己用数字万用表20A档(有的表是10A档)测一下工作电流,然后一算便知。

网友B:
楼主啊,要型号才会知道它的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