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rotel99se的贴片封装的PCB库在哪里?

楼主(2011-03-07):
紧急求助,常用的贴片电阻 电容的封装库在哪里?

网友A:
你新建PCB文件后,默认的加载封装库就有。

楼主:
那为何原理图库中这些对应的footprint没有呢?
例如选择电阻时,看见Footprint没有可选的

网友A:
原理图元件中一般没有默认指定PCB封装,需要自己在原理图中双击元件,在Footprint指定对于的PCB封装。并在PCB编辑中载入封装库。

楼主:
谢谢了刚学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