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上移植ucos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07):
我在移植好的板子上运行程序,感觉程序跑飞了,单步调试,发现有下列信息打出: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0x00015C)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000700 to 0x000800)

所选单片机(STM8S105S4)的RAM只有2K,想问下stack range 是STM8S单片机硬件指定的吗?我怎么指定我创建任务的堆栈空间起始地址?

网友A:
2K的RAM去跑UCOS,貌似就比STC51好那么一点点,建议直接换个大容量点的RAM再去跑,就不会有内存不足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B:
stm8无法判断当前中断是第一个中断还是嵌套中断!无法稳定地跑RTOS!  放弃吧!

网友C:
这个RAM的确是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