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HDL问题

楼主(2011-03-07):
PROCESS(Z,q)
BEGIN
   p(z,x,q);
...
END PROCESS;
程序中p(z,x,q)是一个过程语句,z是输入,x,q是输出,问题是进程表中为什么要列q?只列一个z就对了吧,如果列了q,是不是q变化后,马上又启动进程了呢?

网友A:
跟输入有关的进程,就要把输入Q列出来,在输入Q变化时,开始启动进程

楼主:
Q是过程P的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B:
只列z和只列q  是两种不一样的综合

楼主(2011-04-17):
哪位给个解释呗,求助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