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新手·

楼主(2011-03-07):
这边要测量一个4--20Ma的电流,要求用一个精密电阻来测量做中介,测量出电压然后换算出电流的大小。请问大侠们,在测量电阻电压的时候怎样用运放来解决误差。大侠们,小弟在线等。。。。。。

楼主:
:'(在线求助!!

网友A:
1。误差是解决不了的,只能减少到可接受范围。
2。选择低漂移的运放,输入电压处在动态范围中点。

楼主:
具体怎么做嘞?能画个小图吗?

网友B:
首先要正确的选择运放的型号,高精度的话需要低输入失调电压的型号,一般测电流环信号用OP07就可以了,IV转换电阻要用专用的高精度电阻,同时注意供电要稳定。至于消除误差,如果误差是固定偏差的,调节运放的参考电压即可修正,同时分压电阻和反馈电阻也要选择高精度规格,但无需IV转换电阻那么高的精度和温漂值。如果误差是非线性的,比如传感器本身的原因造成,用软件根据标定进行线性拟合予以修正。

网友C:
我的经验, 就是做个差分测量电路, 这样不一定需要非常精密的电阻

网友D:
难道你已经知道误差的来源了?

网友E:
小电流检测关键为电压放大,maxim有专门的芯片将小电压放大,并确保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