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仿真C8051F单片机的仿真软件啊?

楼主(2011-03-07):
proteus不支持C8051F单片机,有其他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吗?

网友A:
能仿真MCS51就行了,不过不建议初学者过份依赖仿真软件,仿一百次也不如动手一次的收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实际工作中很少用仿真软件,一般都是设计完原理图和pcb后就直接制板测试啊?

网友A:
像嵌入式应用这种东西,仿真软件几乎无用,而特殊电路又无法仿真(相关的软件极其昂贵,使用起来也很难),更重要的是,因仿真软件的局限性,仿真无法替代实验,最多只能是辅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本来想再学学proteus呢,的确是遇到了很多电路不能仿真的情况

网友A:
仿真一点简单的硬件电路还凑合,但仍不如基于实物。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做FPGA没有仿真几乎寸步难行。学会仿真大有裨益。

网友B:
数字电路仿真很有用。而且,越是复杂的越依赖仿真,比如FPGA。

模拟单元电路较有用。如:基本运放电路、基本三极管电路、电源电路,常见线性电路。。。

模拟完整电路通常无法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学fpga时用maxplus2做仿真,这个的确很有必要,我指的是一般的单片机外围等整个电路

网友A:
楼主是初学者,不存在xmar说的情况,现在核实验都是用仿真做的,仿真当然有其优越性,但对于初学者,仿真不能替代动手实践,这是不同层面上的事,没有可比性。

网友C:
C8051f也算是51中有点特色的芯片,但感觉Keil插件做得不是太完美,更不要说Proteus部件了,就算通过仿真器联机调试,仍对芯片的资源不能一览无余。

网友D(2011-11-09):
不会仿真,直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