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OC的USB接口数据采集器的设计

楼主(2011-03-07):
本人正在自学psoc,对于这个题目请高人给个思路 ,感激不尽....!!!
1课题主要研究或设计的内容
设计出的USB接口数据采集器模块,能够在工业和农业生产和科研中进行测量和控制应用,该模块可以采集输入的模拟量和开关量,也可以输出用于控制的模拟量和开关量。数据可以通过串行总线输入输出,可以在SD卡中存储,也可以LCD显示输出。

2.技术指标
1)能采集几路信号数据,能在上位机显示单路或多路信号波形、信号状态。能进行模拟量和数字量控制。
2)通过上位机LCD显示信号波形和数据。通过键盘或串口可以进行参数设定。

网友A:
看楼主已经有思路了,想了解的主要是什么呢?

楼主:
3# Go_PSoC 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制作,上面写的是要求

网友B:
更像数据采集器啊.....学校实验室里面的的..... 我之前做个......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能说一下吗?想学习一下,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A:
不知24x94能否满足你的需求,你可以先看一下datasheet
它里面有
Six rail-to-rail analog PSoC blocks provide:
• Up to 14-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DCs)
• Up to 9-bit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 (DACs)
•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s (PGAs)
• Programmable filters and comparators
❐ Four digital PSoC blocks provide:
• 8- to 32-bit timers, counters, and pulse width modulators
(PWMs)
•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 (CRC) and pseudo random
sequence (PRS) modules
• Full-duplex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UART)
• Multiple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masters or slaves
• Connectable to all general-purpose I/O (GPIO) pins
❐ Complex peripherals by combining blocks
❐ Capacitive sensing application (CSA) capability
■ Full speed USB (12 Mbps)
❐ Four unidirectional endpoints
❐ One bidirectional control endpoint
❐ USB 2.0 compliant
❐ Dedicated 256 byte buffer
❐ No external crystal required

CY8C24094, CY8C24794, CY8C24894, CY8C2499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要做这个东西,马上就要上交开题报告了,你真的做过我说的东西吗 ?能否给我些资料啊 谢谢 我邮箱[email=329564696@qq.com 329564696@qq.com [b]

楼主:
求大侠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