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的RB3脚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1-03-07):
RB3脚的附加功能是低电压编程,把程序写入后,不能RB3脚拉低,貌似单片机不能工作哦?
一定要下拉吗?用3.3K电阻下拉后,又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感觉这样不太可能,不知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A:
是么  你用RB3口做什么用

网友B:
PIC的默认都是输入的,并且对外呈现的是高电平
你是不是忘了设置了?

楼主:
IO方向已经设置是输出了

网友B:
自习看看手册中PORTB的介绍

楼主:
再了解下了,:handshake

网友C(2011-05-20):
MPLAB默认设置RB口配置为模拟口啊  到Configure中去把RB<0:4>口设置为数字IO口

网友D:
正解,有可能是CONFIG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