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与MCU寄存器的几个疑问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1-03-07):
小弟最近看了些关于SPWM的论文,个人总结了两个结论
第一,假如半周期采样160点.只是算出了160个不同脉宽值高电平时间值
是不是大多数一般的8位MCU构成逆变器只是这样做.

第二,算出160个不同脉宽值同时,也算出了,通过程序计算算出了,每个脉宽值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
现在小弟弟有点迷惘,到底是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呢
第一个会差生问题
第一个每个方波开始时间都是靠左边,因为脉宽不同,结束时间也不同
这个方案看似简单,有过等面积原理,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也是成立的,能生成按正弦规律的半波
第二个,看起来是否难了点,每个波形都居中了,方案应该可成熟,从理论上来说这方案
谐波更小.不知道第二个具体MCU是怎么实现

网友A:
re LZ:

基本效果差不多,原则上后一中好点。从实现角度来看,前面一种方便点。至于谐波,每差异。

第二种方法的实现,可以在每个载波周期点上提前和滞后二分之一个脉冲宽度的时间点上开启和关闭驱动开关即可。

网友B(2013-01-20):
同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