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我是新人,最近学习FPGA,想使用FPGA设计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s,精度为1us,假设晶振为25MHZ,那么是不是要1/25000分频,FPGA进行如此大的分频会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方法进行定时?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不放心就做几个分频器级联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个疑问,精度是1us,为什么用1000hz的频率,我认为改用10的6次方的频率呀,表示不理解?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这想法主要还是限制在2分频的思维上,其实在FPGA里面设置个计数器,每隔半秒翻转下,完全可以做到。
一般来说 输出频率是输入频率的偶数倍,比方说2,6,14倍等 都可以采用这个思路实现。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G: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没太懂你的意思,怎么分频这点我是清楚的呀,那依你看针对楼主的问题,他晶振是25MHZ,那么他分频后应该用什么样大小的频率呢?

网友H:
抛出去温漂的影响,你的分频器误差最多是一个clock。从精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从实现上讲也没有什么问题。做计数,再设置占空比。

网友I:
if(reg_clk_25000000 >= 'd25000000/'d2)
begin
    reg_clk_1s <= !reg_clk_1s;
    reg_clk_25000000 <= 'd0;
end
else
    reg_clk_25000000 <= reg_clk_25000000 + '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