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减法器消除偏置-输出振荡

楼主(2011-03-07):
各位大虾
小弟今日做了一个电路,用于测量一个传感器信号,传感器输出为直流信号,幅度为0.1mV到12mV之间,但是这个信号叠加了一个7.2V的直流电平。于是小弟设计了一个用于提取该信号的减法电路,小弟试过LM358、TL062、LTC2051和AD8012这四种型号的运放,但是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振荡!具体见贴图,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或者给一个可供参考的设计!谢谢
多谢各位大虾!小弟用的基准是fluke5101B,用来校准5位半万用表的。所以稳定性以及噪声都是可以不去考虑的。7.2V的偏置是传感器自己带的。小弟用TEK的ADA400差分放大器测试过,没有什么噪声在里面。当我在R224上并联一个82pf以及1nF的电容时,就会起振,幅度在1.5VP-P上下。当去掉这个电容时,也是会振荡,频率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极其郁闷。若说这个电路,输出应该是:-2*((7.2+ΔV)-3.6*2),最典型的差分放大器的使用方法,所以输出应该就是-2ΔV,小弟用的电阻都是0.1%精度的,所以失配应该会比较小!

网友A:
R224上并个小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过了,从1nF到10pF都试过,越并越振!

网友B:
不妨将两个输入端接到一个电平上看看

网友C:
3.6V的基准电压是否不稳?在基准电压端并一个104电容试试看。

网友A:
5楼说的有可能。
你基准是用什么生成的?是431吗

还有你确保7.2V和3.6V都是稳定的直流,先用示波器交流档位测一下。

网友C:
信号叠加了一个7.2V的直流电平改为与基准电压3.6V同源3.6V,基准电压需要并10UF、0.1uF的电容。

网友D:
减法器设计有问题,减法器输出0.1mV~12mV。应该在减去7.2V电压的同时放大有效信号。

网友D:
像这么小的信号最好用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小弟用的基准是fluke5101B,用来校准5位半万用表的。所以稳定性以及噪声都是可以不去考虑的。7.2V的偏置是传感器自己带的。小弟用TEK的ADA400差分放大器测试过,没有什么噪声在里面。当我在R224上并联一个82pf以及1nF的电容时,就会起振,幅度在1.5VP-P上下。当去掉这个电容时,也是会振荡,频率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极其郁闷。若说这个电路,输出应该是:-2*((7.2+ΔV)-3.6*2),最典型的差分放大器的使用方法,所以输出应该就是-2ΔV,小弟用的电阻都是0.1%精度的,所以失配应该会比较小!

网友A:
输出是不是还接了一个大电容?

楼主:
输出接电压跟随器,么有什么结果。输出就是悬空、或者接一个10K的电阻对地都是如此振荡。郁闷至极啊。

网友E:
振荡可能是输入电容或容性负载引起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反馈电阻跨接超前相位补偿电容,电容不能用独石电容,cbb或瓷片都可以。根据你给的图,假如这个时候产生极点,输入电容值为1.41n,所以为了抵消这个影响,相位补偿电容值要大于这个值,选择5~10n左右的电容试试,建议使用cbb电容。
以上是本人的判断。
你把PCB板子图贴上来,看看你的走线、器件布局和电源情况怎样。

网友F:
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引起的

网友G:
是不是放大器接反了?

网友H:
我估计你设计的电路是测量热释电的, 网上这样的案例比较多, 可以收收

网友I:
请问LM358的供电是多少伏?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当争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都接3.6V基准电源时看输出是否还振荡呢?
测量时用示波器跟随后测试跟随器输出端看效果如何?

楼主:
LM358是正负15V供电的,不管怎么接,都是振荡。有可能是示波器引入的电容,但是小弟在输出之后加了一级电压跟随器,也是在振荡的。只是相对来说是过冲以及阻尼振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是这么怀疑的。示波器前我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也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哥,小弟试过0.1UF的,10nF、1nF、以及其他好多电容并上去补偿,但是都是同样频率的振荡!

网友E:
回复 楼主:

感觉像是示波器的影响。示波器探针接入电路引起的振荡。你找些示波器方面的资料看下。

网友J(2011-08-25):
接成标准的差分放大,然后把放大倍数放大点,比如100倍,输出最高应该是1.2V左右。你的信号只有12mV,如果你的电源纹波大点的话,就已经大于这个值了。测量出来的波形可能是你的电源交流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