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懂水泥电阻的作用,求解

楼主(2011-03-07):
经常看到大功率板上有个水泥电阻,例如0.047 2.5W之类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是0.047ohm么?一直不知道水泥电阻的用途,求诸版内大侠正解。

网友A:
这个要具体分析吧。贴个图

网友B:
一般是取样用。比如在测电机的电流时,用大电阻,会减小电流,影响电机正常工作,用小电阻,不影响电机正常工作,但是电流很大,于是只能把电阻功率做大一些。

网友C:
水泥电阻具有良好的抗过载能力,且可以长期高温工作,需要这些特性的地方就会用到水泥电阻。

网友D:
不太清楚,没见过。路过

网友E:
这种材质的电阻,功率做的比较大,可以长期高温工作,一般是取样用。

网友F:
水泥电阻功率大阻值小,也多用于限流电路。

网友G:
国内这种大功率电阻偷工减料厉害。

常常功率达不到~~~

网友H:
取样,限流,假负载都可以用到,把使用功率设计在实际标称值的1/3左右。

网友I:
顶楼上专家

网友J:
对,能过大电流,耐热。

网友K:
功率电阻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别乱叫啊,你刚来,不怪你!

网友L:
烧红了都没事的

网友G:
取样,限流,假负载都可以用到,把使用功率设计在实际标称值的1/3左右。
引用 网友H:

一般来说,依照经验,使用功率设计在实际标称值的1/3左右,这没错。

但是。。。。。

举例:
1. 一个电机刹车制动电阻,国外原设计用5W6.8欧水泥电阻,现用国产10W6.8欧水泥电阻代替,损外率较高,后改用8W6.8欧线绕电阻代替,损外率降低N倍。

2. 一个限流降压电阻,实际功耗约2W,  国外原设计用6W20千欧线绕电阻,现用国产8W20千欧线绕电阻代替,损外率很高,后改用5个2W100千欧普通电阻并连代替,损外率降低N倍。

网友M:
学习了,我只知道水泥电阻的功率较常规电阻的功率大,我只用过用它来抽载。

网友N:
还有绕线电阻呢

网友O:
回复 网友B:

很正解

网友P:
不太清楚,哪个.....

网友Q:
水泥电阻不会冒烟着火,只会悄悄阵亡:lol

网友R:
水泥电阻热容量比较大, 可以短时间内承受较大的功耗, 劣质水泥电阻损坏, 主要是电阻丝与引线处断裂

网友S:
17# 123jj      并联使用的确很有效!!顶下

网友T:
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