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模块的使用以及选型

楼主(2011-03-07):
资料里叙述了市场上常见的一些无线模块,如标准串行接口形式的模块、SPI串行接口的模块、并行接口的模块,各种模块使用时候的比较,使用时对距离有影响的一些因素,和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以及对繁多种类的无线模块的选型参考(不要以为是什么广告贴,里面绝对没有推荐选择某某的某个型号的模块),别忘了可是免费相送的!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关于无线没夸的使用我们不妨试着说几句。”
“看到这些广告以及疑问,不免解释几。”
“就只无线模块之间,通过望远镜是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是两点之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
“顺便说一句,其实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区使用的无线模块和电台用户,在沙漠地区使用的无
线电台,估计即使不是免申请的开放频段,估计问题也不算太大了,呵呵,意思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吧”
“以上所写,难免存在错漏之处,往能读到此段小文的人批评指正。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会陆续对无线模块的其他知识整理并发表出来。"

我是读到此文的人,这种**还要加上你们公司的水印,是怕抄袭么?是给你们公司丢人吧

网友B:
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自组网模块和zigbee的比起来,楼主会是什么看法?

pl20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