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

楼主(2011-03-07):
那位兄弟传个PCB库给我    dreamer_vincent@163.com    thank  you

网友A:
基本库,软件都自带有,至于合适你使用的库,都需要自己根据项目选型IC,元器件的datasheet自己建库。给你一个现成的库对你也没有多大的用途。

网友A:
而且也没有谁得库是大全的,都是自己用到的才会去建库。

网友A:
这个库给你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