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6):
感觉像是用 CorelDRW 画的、、、、

网友B:
反正不是 protel   proteus  等画出的!

网友C:
LZ你这个用什么画的?

网友D:
同意2楼,看起来像是CorelDRW画的.

网友E:
eagle软件,在liux系统下运行

网友F:
同意3楼,不是 protel   proteus  等画出的!会不会是CAD?

网友G:
高手指点

网友H:
haha 真好看

网友I(2011-09-15):
没看到,图挂了!

网友J:
像是仿真软件画得!!

网友K:
cad可以画出来

网友L:
几乎所有图像处理类软件都可以,反正不是电路图软件和仿真软件。

网友M:
不清楚  没见过

网友N:
听说
他们问杜洋:说是 ps  画的

网友O:
很奇怪这个贴我明明回复了,为什么把我的删掉了?有违规吗?

网友P:
CAD? 1# zhq1986

网友P:
以前我们一般都是用99画的

网友P:
不过现在很久没有画过了

网友Q:
我猜测是visio.

网友R:
中看不中用吧

网友S(2011-11-02):
看起来舒服

网友T(2013-05-24):
貌似没人能确切地回答~

网友U:
我看应该是画图工具画的. 很好看.

网友U:
边上电阻和led画的有点不真实, 应该是木有画过decal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听说
他们问杜洋:说是 ps  画的

是桂电的杜洋老师吗

网友W:
感觉这就是一张图片啊,PS完全可以,感觉这是上课用的课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X:
拿CorelDRW可能比较靠谱,画这个应该还用不到C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