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egawin ISP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看了下资料,感觉megawin单片机要想通过串口对单片机进行编程,需要用编程器事先烧写一段代码到芯片才行,这对于DIP封装的还好说,像贴片SSOP封装之类的怎么下载程序呢? megawin单片机可否像STC那样直接通过串口就可以编程,非常方便?

网友A:
固件一般出厂前就灌好的吧?

楼主:
stc是灌好的,megawin肯定大部分芯片都没灌好~

网友A:
哦?我买过的笙泉516可能是代理商灌好的,因为两批全部都可以ISP!
那么像贴片SSOP封装可以用转换器连到编程器上啊。国产的才几十元,小日本进口的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