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新手求问封装

楼主(2011-03-08):
像atmel 2051 dip-20的封装在哪里哪个封装里有?谢谢大侠

网友A:
很简单的DIP-20封装,自己根据datasheet建一个就好了,还可以学到怎么建封装的知识,你可以参考新建PCB时默认载入的PCB封装库中的DIP-20封装根据实物或者datasheet调整到合适。

网友B:
楼上说的似乎很靠谱

网友C:
应该是在这个库里吧,这个是最常用的封装了。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Footprint View]

网友D:
哎,考完证高级CAD证后,都没怎么去用这个软件了,看来要去复习复习

网友E:
我也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