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采集

楼主(2011-03-08):
我把输出端直接接到单片机的ad口采集,采集到的电压是不稳定的,用示波器测了,是一个矩形波,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采集的是心电脉搏?是的话,把
矩形波转换成模拟信号再输入AD。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弄不好就心脏病喔。

网友D:
lwag,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

网友E:
应该是50HZ造成的电路饱和,输出变成了50HZ的方波。是共模抑制有问题,而且很可能是右腿驱动电路的问题。
也可能心电导联线质量不好,没有进行屏蔽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50HZ的干扰怎么屏蔽?

网友F:
提高共模抑制比,来抑制50hz,注意匹配R1 R2,看看数据手册里,查分输入用不用串电阻。最好,在AD前加低通滤波,抑制50hz

网友E:
50HZ是屏蔽不了的,只能通过提高共模抑制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