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1-03-08):
如图所示,基极电阻那么大,IC的电流被限制着,怎么损坏的?

网友A:
把10k换成20k试试

网友B:
Ib = 0.47mA
beta最大假设100

Ic = 47mA
P=47*5V = 250mW,应该不是功率损坏。

你的坏三极管有烧毁痕迹吗?用万用表量一下eb,cb两个pn结看是哪个结坏了。

三极管是控制什么设备的?继电器?会不会是负压造成的损坏?

网友C:
这个图理论上讲不会出问题。

网友D:
8550所能承受的负载电流达到1A以上,LZ的这个电路理论上是不会烧掉三极管的,应该先确认一下,你用的三极管在通电以前是好的吗。。

网友E:
好像短路了

网友F:
根据这么多的计算, 也不好说一定不坏. 因为:
1. 长时间工作 0.25W, 如果散热条件不良, 这个管子估计也**不了多久而热损坏.
2. 假设的放大倍数 100, 如果不是100, 而是 200 或者 300, 500 呢, 功耗不是更大了, 损坏的可能就更大.

另外, 三楼的计算:
Ib= 4.3V/10K - 0.7V/3.3K = 0.22mA
怎么出来的 0.47mA?

楼主:
3楼
此电路是我为学习三极管搭建的

网友B:
我三楼算错了,竟然有两个错误地方(4.3V当做了4.7V,没算3.3k的分流),唉,太粗心了。

LZ,你的三极管有烧毁的痕迹吗?
正常跑起来,跑几分钟后手摸一下,烫不烫?

网友G:
哦,高手都很細心的。

网友H:
在集电极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I:
不烧才怪,除非5V端有限流

网友J:
8550直流小电流hfe有的能到200-300

网友K:
看不出此电路的实际意义。难道只是为了费电?

网友L:
一上电三极管完全导通至使5V就短路,短路的能量全部由三极管承担,三极管温升一下高起来不烧坏都不行。

网友M:
在C极加个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N:
同意17楼的, 8550直流小电流hfe有的能到200-300。
8550 知道导通一点点的话,就有Vce=5V,电流一大,很容易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