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谢了

楼主(2011-03-08):
做PCB时(2层板) DSP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应该放在bottom层 是不是不应该dsp引脚边上有器件呀?

网友A:
就近引脚放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滤波电容不和dsp在一层是吧?

网友A:
可以在一层的,我们这做的板子基本上都在一层的

楼主:
哦 谢谢啊
4# cjqh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