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警告是意思

楼主(2011-03-08):
初用Keil,版本Vision3,汇编,型号:STC89C51RC
虽然不影响程序,还是想搞清楚这些警告具体指的是哪里问题,怎么消除...
望二姨家的兄弟姐妹们指教指教!!!
希望说的详细点,或者直接扔个资料或网址给小弟也可.
警告提示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assembling prj011.asm...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0H
TO:      0002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49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78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rj011"...
"prj011" - 0 Error(s), 3 Warning(s).

网友A:
使用了两个复位向量

网友B:
估计你芯片型号选错了   检查一下target-》device里面的选项。。

网友A:
STARTUP.A51文件里已经有了复位向量,其它文件就不要再有复位向量了

网友C:
把你项目中的STARTUP.A51去掉,连接的时候会知动添加的

网友D:
不积跬步,何以行千里。

5楼“跬步”的千里目标能否谈一谈,给咱一点启示。

楼主:
:handshake多谢楼上众位

网友E:
我的也经常有警告。但大部分都是函数未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