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P220红外对射管应用

楼主(2011-03-08):
我想问下,PRP220对射管参数是怎样的啊。我加在3.3v时,单片机复位,是怎么回事啊,加电阻后发现红外灯不亮。谢谢指点。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另外,红外光人眼是看不到的。

楼主:
其中几个电阻没接,红外用手机相机头可看到。有光发出。但是检测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是红外光太弱的原因?谢谢指点。

网友B:
用手机的摄像头看看!检测两端电压也可以!

楼主:
红外用手机相机头可看到。有光发出。但是检测不到。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光电管的集电极电压。

网友C:
楼主直接用单片机输出驱动红外发光管呀 这样可能不够呢 具体参数没看过 建议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楼主:
给的参考电路就是这样的,加了三极管也这样,谁用过啊。

网友D(2017-05-14):
请问有没有这个模块的使用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