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1-03-08):
从potel导出的网表文件,然后用插件转换到allegro能识别的格式,在导入网络表时,提示“expect ';',fi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的错误,请问怎么处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最好不要用Protel画的原理图去导入allegro,一个不严谨的原理图生成的网表导入到一个严谨的PCB工具里能好了吗?

楼主:
现在是要解决问题,不是逃避问题,楼上的老兄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错误意思是指遇到了一个不合法字符,但是,真找不到到底是哪个字符

网友B:
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