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选择

楼主(2011-03-08):
请教下各位,IGBT如何选型,母线电压530V,全桥,5KW,打算用打算用单管的

网友A:
真要说怎么选, 还真有点说不好. 网上搜索了一下, 百度文库正好有讲 IGBT 选型的**.
不过, 看了一通, 也没有发现特别深奥的内容, 楼主也可以去搜索下来, 看看.

楼主:
设计过程中有很多讲究的,我也看过类似的**,和你感觉一样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B:
好像电源板块有如何选型IGBT

网友C:
一般以母线电压在器件额定电压的50%~60%左右选择IGBT的额定电压,
IGBT的额定电流要大于器件实际流过的峰值电流,这个要看你用IGBT控制什么,
另外还要考虑IGBT的开关损耗。

网友D:
母线电压530v,5kw
则建议你IGBT的额定电压要1200V,额定电流要10A以上了

网友E:
谢谢各位,IGBT控制电机

网友F(2011-04-15):
用IGBT还不如直接用变频器来的方便。

网友G:
用实践和对比的方法模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