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放电干扰SPI总线

楼主(2011-03-08):
最近产品做静放电干扰实验,示波器监测波形结果发现SPI总线受到干扰,具体表现就是SPI挂了,CLK信号都没了,请教各位大虾,到底问题会出在哪?谢谢!

网友A:
只要硬件不死,SPI时序乱掉后可以软件重启动。

网友B:
原因都清楚了,自然先检查走线、屏蔽隔离和接地。

网友C:
细心爱抚一下SPI主设备……

网友D:
要注意SPI连线的PCB设计,必要时加ESD防护,如小电容,钳位二极管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就是SPI硬件死机了,恢复不过来了!不知大虾所说的软件重启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硬件死掉就需要硬件手段解决。

此时靠软件显然不行。

楼主:
问题最后解决了,打静电时SPI模式改变了,最后是将SPI模式选择引脚配成输出模式,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很典型,这个输入你肯定做的不好,配成输出只是补救方法,根本还在线路走线

网友E:
避免关键输入信号悬空,外部设置合时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试过,强上拉还是会受到干扰!没办法

网友F:
个人认为:
1、PCB设计SPI总线地回路要小,ESD冲击产生的等效电感就小,从而干扰降低。
2、光耦隔离。

网友G:
支持15楼,信号两边必要包地处理

网友H:
不懂 飘过

网友I:
我公司里面总是用飞线接spi,而且手也可以随便摸哪,一般不会死。

Clock没有的话,是master的问题。

最可能是程序死了,压根不在发数据。

网友J(2017-03-12):
先把静电  搞定, 在对SPI整改。

你的静电是如何打的?  隔空15KV/或直接8KV对电源输入?  还是直接打PCB?外壳。。。。。

加磁环,磁珠,TVS到 大地,  PCB的地 要密集 加 高压电容到 大地。

PCB的地  加 密集高压电容到大地 能不能 对静电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