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大功率整流模块的资料

楼主(2011-03-08):
(无正文)

网友A:
多大电流?耐压?

楼主:
2# chunyang 这个不确定,只是想要来学习学习,最好是安川或PARKER的大功率整流模块资料。

网友A:
不确定的话,最好去专业厂家的官方网站先看选型资料,再下载器件手册。

楼主:
4# chunyang 哦,谢谢了!

网友B(2014-07-22):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耐压?

你好 版主 我现在需要有一个4个二极管整流电流 后面并了一个大电容 但是刚上交流电时,电容就像直通一样,我们想在电容上加电阻 但是后面的接电机 需要电容来吸收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求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版主 我现在需要有一个4个二极管整流电流 后面并了一个大电容 但是刚上交流电时,电容就像直通一样 ...

不可以在滤波电容上串电阻,那将失去滤波的意义。电容整流是会在上电时有个浪涌,只要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和整流二极管即可承受。不过对于主要带电机的直流电源而言,滤波电容的容量无需太大,电机本身的惯性就是很好的“滤波器件”。

网友C:
刚接交流电时电容器电压为0,当然就和短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在滤波电容上串电阻,那将失去滤波的意义。电容整流是会在上电时有个浪涌,只要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和 ...

但是我们做的产品 空间有限 不适合用变压器 楼主有没有好一点的拓扑啊 用开关短路 不好 因为igbt发热很严重,我们的电机要跑到3kw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问题没说清!…电机规格、参数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