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称重,连续称重重复性不好,怎么办呢?

楼主(2011-03-08):
我手里有一个赛多利思的微量天平,精度10ug的,在封闭无气流下对一个固定重量的铝块(9g左右)称重,20分钟称重一次,称了几天,这些称重结果上下最大的有400ug的偏差,相临两个也会有20ug的偏差。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它的重复误差性降到10ug?我只要一个相对称重值,只要重复性好就可以,但是必须是对一个固定重量的物体称重不能超过10ug的误差。欢迎大家发言,集思广益:)

网友A:
如果天平原先精度可保证的话,只能是操作的规范性问题。否则,拿标准器校天平。

网友B:
如果不是操作不合规范,只能说明设备不合适,本身的误差太大,高精度微量天平的操作是很讲究的,务必仔细研读操作规范手册。

网友:
精度10ug的天平,专业上叫十万分之一(克)天平。
这种天平使用时不仅要求气流稳定,还要求
1.安装在稳定消振的平面,一般是放在很厚的水泥台面或者大理石台面上,还要加隔振垫。
2.天平上有水平显示泡,要调节底部脚上的螺丝使气泡在小圆圈内。
3.环境温度和湿度要恒定,天平室要安装空调和除湿机等。
4.要测量天平的海拔高度,进行高度校正。十万分之一天平在一楼和在四楼称量同一件东西,示值不同。
5.要记录天平室的温度和湿度,计算空气密度,进行空气浮力校正。
6.操作的时候要戴棉质手套,防止汗液、皮屑等干扰称量。手套不能是丝质或化纤的,可能会产生静电干扰。
7.操作的时候要戴口罩,防止呼吸对气体的扰动。
8.天平室要有防止电磁干扰的措施,电源要良好接地。
9.天平使用前要预热20min以上。
10.天平要定期检定校准,国家标准规定是1年检一次。

网友C:
检测环境比天平还贵

网友B:
4楼、5楼说的都不错,首先要检讨的就是操作是否合规范,只有严格符合规范之后才能再言其它。

楼主(2016-05-06):
很抱歉这么久了才回复大家,后来找到稳定方法了,每次称重时快放快称就可以读数重复性非常好:放上称重物>等10秒稳定>读数>拿走称重物。稳定时间不可太长,且每次都要进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