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psoc的USB数据采集器的设计怎么做啊?

楼主(2011-03-08):
小弟这里有一个课程设计题目,希望高手赐教 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需要提交实物,学校还给报销的话,老实去买PSoC的开发调试工具,有点小贵。
片子选型根据你采集信号的性质决定,USB支持是要带的。剩下的工作要用PSoC Designer和Visual Studio之类的软件。如果头一次用,而且做的是毕业设计,那你要抓紧时间了,买本圈圈的USB书看,相关知识要学的也很多。

网友B:
回帖,灌水

楼主:
课题主要研究或设计的内容是
设计出的USB接口数据采集器模块,能够在工业和农业生产和科研中进行测量和控制应用,该模块可以采集输入的模拟量和开关量,也可以输出用于控制的模拟量和开关量。数据可以通过串行总线输入输出,可以在SD卡中存储,也可以LCD显示输出。

还有技术要求指标
1)能采集几路信号数据,能在上位机显示单路或多路信号波形、信号状态。能进行模拟量和数字量控制。
2)通过上位机LCD显示信号波形和数据。通过键盘或串口可以进行参数设定。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片子呢,有这方面的例子吗,电路图应该怎么搭建?谢谢前辈指教!
2# Alex_rcpilot

网友C(2011-05-06):
哈哈,这是研究生课题吧,哪个老板想出来的,整这么大。

这里有两个疑问:
1,数据采集率有多高,如果要求1M以上的采样,甚至更高速的ADC/DAC,那就不单单是USB要高速的,连控制器都要上DSP
2,这个东西是以主机(微机)控制为核心,还是单独可以运行,主机仅仅是个辅助。看你的意思,既要主机控制,又要自成系统(带LCD,SD卡),这是两个方向,一般会有侧重。

我觉得,按照你的要求,ARM是首选。因为它有LCD接口、SD接口、USB主机和设备接口。如果采样率不高的话,随便弄个I2C或者SPI的ADC/DAC就可以了。至于数字输入、数字输出,分别扩展两个片子,完事。

重点就在软件上了,如果没有经验,够你崩溃的。

网友C:
翻了一下资料,PSOC也是ARM,带ADC,DAC。这事感觉还是有点大,如果今年毕业,搞精通了要三个人,硬件、固件、上层软件各一。一个人的话,至少要忙活一年,还要天资聪慧的。

楼主:
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采集个信号,在pc机上显示出来   在psoc中调用个AD,通过cp2102连接到电脑上
实际就是串口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主机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6-06):
模拟量就用ADC,开关量普通IO口就可以了,要同时并行采集的话,就多并几个ADC,不然的话可以控制模拟开关或者继电器轮流采集。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USB传给上位机。USB可以用CY7C68013这个芯片,SLAVE FIFO模式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