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低频小信号具体指什么?

楼主(2011-03-08):
由于这个前提条件的限制 所应用的数学模型也有界定,
想请问一下 到多少可称为低频 ;
   又到多少可以称为小信号?他们具体含义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这里的低频指频率信号还不至于高到要考虑器件及电路的分布参数的影响,并无绝对的界限且跟元器件的类型、参数等相关。小信号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这时器件及电路的表现可以用简化的线性理想模型来分析,这个理想模型的成立条件就是所谓的“低频、小信号”,否则模型无法成立,比如输出与输入间存在非线性失真甚至成为频率的非线性函数等等,分析方法就截然不同了,会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