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testbench里提示找不到模块,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03-08):
以下是运行testbench时提示的信息:
ERROR:HDLCompiler:559 - "F:/labsolution/labsolutions/verilog/lab3/time_const/loopback.v" Line 61: Could not find module/primitive <program1>.
ERROR:Simulator:778 - Static elaboration of top level Verilog design unit(s) in library work failed
Error: fuse executable failed

该模块在树形结构里已经添加到顶层模块下,也已经综合通过,请问为什么行为仿真会出现找不到模块的错误?(本来以为是重名了,便把模块名改为program1,而不是原来的program,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你把新加入了模块以后,用的是原来的Testbench还是重新生成的哈.
原来的testbench不会自动添加你综合后新加入的模块.需要你重新弄一个testbench.

如果你用的不是Isim做仿真的话,有些库需要编译的才能仿真的.点中旁边Hierarchy窗口里的芯片,展开下面窗口的Design Utilities.跑一下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

楼主:
搞定了,重新建了个工程,把所有文件再添加到工程里就行了,ISE的BUG,呵呵。多谢各位。

网友A:
之前的错误,看来就是老的testbench中没有包含你新加入的模块.
重新加入一个新的testbench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后来发现这不是ISE的BUG,点到Library选项卡,将里面verilog库里的文件全部move to library,然后选择work,这时候再仿真就行了。